求教:在画铜箔的时候出现提示“自交叉多边形”,不能画铜箔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01-14):
问题如题,用的是pads9.5的,,那个郁闷呀

网友A:
避免下面种情况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避免下面种情况出现

没有出现那种情况哦。我上回有画过,是可以的,现在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的不对?

网友:
呃,那母鸡啦,您老要慢慢找了

楼主:
已经知道哪里有问题了,在画铜箔的时候开始和结束之间的角度小于九十度时容易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2013-08-15):
引用 楼主:
已经知道哪里有问题了,在画铜箔的时候开始和结束之间的角度小于九十度时容易出现上述问题

还是不行啊,

网友:
可以考虑用长方形先画个图,然后编辑它为异形!
简单的画你掌握不了,只能费点劲了!

网友:
    格点。。。。。一定要设置大点。。

网友:
    外框太宽了造成的,把外框设为0.2mm左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