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DDR3的布线长度要求?

楼主(2013-01-15):
我有个DDR3的板子 只有一片DDR3,走的菊花链。时钟线长度1570mil,请问我走数据线范围1550~1590mil,地址控制线范围1920~1970mil,   DDR3能跑到1G吗?我们要求起码跑到800M。请各位大虾赶紧回复,谢谢!

网友A:
没看到PCB,从你的设计规则上看数据线还需缩短至25mil的误差。
推荐:1550-1570

网友:
对DDRIII lane组内等长为5mil、不同lane组内等长为100mil、地址、控制、时钟线(菊花链结构)的等长范围为20mil,时钟和数据没有严格的要求,所有差分线的等长范围为2mil。
等长满足3W原则,时钟4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PCB,从你的设计规则上看数据线还需缩短至25mil的误差。
推荐:1550-1570

请问按您说的改正后,其他线的长度还要调整吗?控制线和地址线较长

网友(点评):
注意VREF,去耦电容,还有参考平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按您说的改正后,其他线的长度还要调整吗?控制线和地址线较长

地址控制线一组  ,  时钟和数据线一组  ,  此2组线满足同组间等长就可以了,不同组间没有严格要求。能这么理解吗?

网友B:
数据尽量短,ddr3对时钟和数据没有长度关系。

网友(2013-02-14):
引用 楼主:
地址控制线一组  ,  时钟和数据线一组  ,  此2组线满足同组间等长就可以了,不同组间没有严格要求。能这 ...

地址线,控制线,时钟线及其它的线为一组,此组线满足同组间等长,误差为+/-50mil

楼主(2013-03-27):
引用 网友B:
数据尽量短,ddr3对时钟和数据没有长度关系。

那时钟 、地址线、 控制线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PCB,从你的设计规则上看数据线还需缩短至25mil的误差。
推荐:1550-1570

我还有个板子一颗DDR3菊花链式,芯片向DDR3出线都是在顶层,接近DDR时会有打孔换层(都是地址线和控制线,数据线没有换层),统计了一下,数据线最长的是1276mil,我等长数据线为1256-1276,CLOCK差分线1455,地址、控制线最长的是2145最短的是1500,还没走等长,我看长度差很多啊,不知道怎么控制误差,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个板子一颗DDR3菊花链式,芯片向DDR3出线都是在顶层,接近DDR时会有打孔换层(都是地址线和控制线, ...

数据线最长的是1276mil,我等长数据线为1256-1276,CLOCK差分线1455,地址、控制线最长的是2145最短的是1500

按以下数据进行:

数据线1256-1276

时钟差1455

地址、控制线最长:1800-21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最长的是1276mil,我等长数据线为1256-1276,CLOCK差分线1455,地址、控制线最长的是2145最短的是1 ...

非常感谢!另外,我看到有的网上说CLOCK和地址线控制线等长,对吗?

网友C:
呵呵,我们也是只一个DDR3,没有走等长。因为最长的走线也没有超过600MI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们也是只一个DDR3,没有走等长。因为最长的走线也没有超过600MIL。

感觉有些线一头细一头粗的,这样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们也是只一个DDR3,没有走等长。因为最长的走线也没有超过600MIL。

没超过600mil 就不需要走等长的吗?不太懂

楼主(2014-01-17):
没超过600mil 就不需要走等长的吗?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超过600mil 就不需要走等长的吗?不太懂

因为在时序范围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在时序范围内呀

只有一片DDR3的时候,高八位一组、低八位一组,高八位组内等长,低八位组内等长对吗,高八位和低八位在等长方面有关系吗??我看到您的书里面是这样分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