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精确度

楼主(2013-01-15):
请问pads 画图的精确度可以达到4位小数吗?不是测量的精确度哦,是画图的精确度,求助~~

网友A:
可以设置。但工厂做不出来,小数点后两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但工厂做不出来,小数点后两位可以。

好像不行呢,我输入了4位小数0.7476 他自动跳到3位小数0.748了

楼主:
你说的好像还是测量时候的精确度吧,我要的是画图时候的精确度。。。。

网友B:
直接设置(设置栅格)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设置(设置栅格)不就可以了么?

好像不是删格的问题啊?是在画元器件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楼主:
我需要画这样一个器件,如下图,半径是R=53.9 r=53.25 大圆和小圆每个焊盘之间的角度分别都是0.7476,但是pads始终画不出这个角度,好像只能精确到3位小数。大家帮帮忙啊,看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画这样一个器件,如下图,半径是R=53.9 r=53.25 大圆和小圆每个焊盘之间的角度分别都是0.7476,但是p ...

网友:
    很高级的操作,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还是调整测量时候的精确度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不还是调整测量时候的精确度么,,,,,

    8楼的答案就是帮你实现的方法。

网友:
    这什么元器件啊?第一次看到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器件,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A:
    8楼的答案就是帮你实现的方法。

    版主不会是让他用这个精度去测量,然后对不上的再一个个微调吧?本人愚钝,不懂哦。

网友(2013-02-21):
器件的引脚顺序是怎样的?
比如说是外圈1,3,5里圈2,4,6这样么?

网友C:
是围绕圆心有整整一圈焊盘,还是部分角度内有焊盘。如45~135度内有焊盘?

网友:
是不是和设计格点有关阿,而且是要到极坐标设计选项卡中修改?
options/Grids/Radial move setup,具体是哪个选项设置有作用需要自己试验了

网友(点评):
正解!就是Radial move setup :)

网友C:
上不了截图,打字吧。。。
在Radial move setup中调整一下设定来尝试创建这样的焊盘:
先设置半径
inner radius:53.25——这个是起始半径。
delta radius:0.65——这是第二个半径与53.25的间距,加起来就是53.9。
然后是角度
在Angular Parameters中:
Start Angle——起始焊盘的角度,如果你的器件不是一整圈都有焊盘,就需要设这个。排列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尝试一下就行。
Sites Per Ring——引脚数。设完点后边的Locked。
Delta Angle——这里填写你的0.7476的角度值。
Angle Range——这项是全部焊盘占据的角度,会算出按上边的填写参数自动计算出来。

大体应该就是这样了吧。

添加一下“设定完了点ok,退回到建库状态,选中一个焊盘,右键选Radial Move,就可以放置焊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不了截图,打字吧。。。
在Radial move setup中调整一下设定来尝试创建这样的焊盘:
先设置半径

就是这个0.7476角度不能设置  始终是3位小数 不能达到4位小数啊 ??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围绕圆心有整整一圈焊盘,还是部分角度内有焊盘。如45~135度内有焊盘?

部分角度有焊点 ,我也只有cam文件 ,没有原始的pcb文件, 所以半径角度都是直接多次测试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0.7476角度不能设置  始终是3位小数 不能达到4位小数啊 ??求助

这个可以设定,但不是在step and repeat那个窗口中,而是在18楼说的哪里,我的方法也是在那里进行设置的。

网友C:
对了,设定完了ok,退回到建库状态,选中一个焊盘,右键选Radial Move,就可以放置焊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设定完了ok,退回到建库状态,选中一个焊盘,右键选Radial Move,就可以放置焊盘了。

你有qq吗? 我把文件传给你 帮我设定下了 谢谢~~

楼主:
是一个封装哦~~~ 不是多个器件

网友:
qq几年前就被IT室干掉了。
加密的原因,本机上操作过的文件,换机器都不能打开的。
设定和PCB文件没关系,是PADS软件中的设定,好比格点,我用5/5,你用40/40,这些设定并没有保存在PCB文件上。传文件是没用的。

楼主:
唉~~~ 是在下面这个里面设置吗?

网友:
当然是封装了,我说的就是设定好了之后,进行建库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 是在下面这个里面设置吗?

对。

楼主:
哪里设置啊?没用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不了截图,打字吧。。。
在Radial move setup中调整一下设定来尝试创建这样的焊盘:
先设置半径

我照着你的方法设置好了,但是放置焊盘的时候能不能500pin全部一起放置啊?好像只能一个个焊盘放置啊?

网友D:
设置好后,你可以用向导建封装 Decal Wizard/Polar,估计就不需要一个一个的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好后,你可以用向导建封装 Decal Wizard/Polar,估计就不需要一个一个的放了

晕~~~ 又糊涂了Decal Wizard/Polar  里面好像不能设置扇形阵列,好像只能整个圆的排列啊?

网友C:
可以一次选中多个焊盘,再右键选Radial Move,多个焊盘会按设定好的角度顺序放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一次选中多个焊盘,再右键选Radial Move,多个焊盘会按设定好的角度顺序放好的。

一次选中多个焊盘后右键没有Radial Move这个选项,单个焊盘就有

楼主:
2005是不是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我用的PADS2007,也许05没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次选中多个焊盘后右键没有Radial Move这个选项,单个焊盘就有

这个

网友C:
你选的这个是焊盘么,右键菜单完全不一样。
按照PADS的习惯,选一个焊盘有Radial Move这个选项,选多个就算不能用,也应该是把Radial Move变成灰色,而不是菜单变成别的样子。是不是你操作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 又糊涂了Decal Wizard/Polar  里面好像不能设置扇形阵列,好像只能整个圆的排列啊?

 先做成圆的,然后删掉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选的这个是焊盘么,右键菜单完全不一样。
按照PADS的习惯,选一个焊盘有Radial Move这个选项,选多个就算 ...

是我多选了个丝印,真是高手啊 ,困扰了我几个月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万分感谢啊!!

网友C:
客气。
这是个什么器件啊,这么多脚,机器安装不容易有误差么?就算贴装没问题,返修也很困难啊。
感觉使用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气。
这是个什么器件啊,这么多脚,机器安装不容易有误差么?就算贴装没问题,返修也很困难啊。
感觉使 ...

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器件,估计不是器件,是一个指针的触点,没有原始的pcb文件,就只有一个gbr文件,老板要我照着gbr文件coppy,头大啊~~~

网友E(2013-03-29):
引用 网友C:
上不了截图,打字吧。。。
在Radial move setup中调整一下设定来尝试创建这样的焊盘:
先设置半径

delta radius:0.65——这是第二个半径与53.25的间距,加起来就是53.9   这个地方不是太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delta radius:0.65——这是第二个半径与53.25的间距,加起来就是53.9   这个地方不是太明白了

就是当你要画好几圈焊盘时,下一圈焊盘和前一圈焊盘的间隔。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就是当你要画好几圈焊盘时,下一圈焊盘和前一圈焊盘的间隔。

那如果只画一圈就不用管了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如果只画一圈就不用管了他了?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呵呵 多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但工厂做不出来,小数点后两位可以。

jimmy,您是这是哪个版本的啊?我的9.3这个对话框里怎么没有这个linear这个选项啊?

网友(点评):
9。5。2

网友:
我知道8楼为什么要给测量精度 原因就是你实际焊盘放的位置是对的  但是你测量的时候由于测量的精度比你需要的精度少一位 所有自动四舍五入   另一种原因是你画图的时候没有把栅格精度调到最小  无模命令G0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