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将一个图的一部分怎么转到另一个图里去

楼主(2013-01-15):
如图,一个图有小板,一个图没有小板,如何将那个图里的小板转到没有的图里,直接拷贝不行啊

网友:
可以使用特殊粘贴呗...不过特殊粘贴的话小板的所有器件的位号会有变化.

网友:
我看你这个小板上的器件不多,这样做的话是会浪费板材的。可能你出于减少工程费用的问题。
可以使用粘贴方式,1、将小板上的所有层打开,全部选中,ctrl+c;2、跳到粘贴界面,按快捷键E+A,出来界面具体选中如下。具体如图: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小板上的网络一致和位号一致,这样可能会出现一个位号重复的问题,需要自己衡量。

正解
谢谢,很适用

网友:
2  3楼都是高手

网友A:
两块板是相同的设计层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板是相同的设计层数吧?

嗯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是的

是相同的层——3#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