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电容的放置!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1-15):
处理DC-DC的时候滤波电容要怎么放置才比较合理,是不是输入的时候先经过容值大的再小的,输出的时候先小再大呢!

网友:
先高频,后低频

网友:
考虑要全面,DCDC是高频电源,一个是去除外界对自身干扰,一个是减少自身对外接干扰。/ r9 w0 g$ ^9 K
故而最理想的方法是  小电容-大电容-小电容。

网友:
按流向先大后小吧

网友:
学习了, 先高频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