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数字信号求解频率上限怎么取?

楼主(2013-01-15):
full book里面是乘采样点数 目的是什么啊,请高手科普,谢谢

网友(2013-06-01):
你说的这个是在时域窗格内设置频率的情况,最高频率为0.5/Tr,如果你对上升沿多点取样,类似于把上升沿分成很多段,为了分辨每一小段的情况,根据奈奎斯特定律,采样频率只有更高才能识别出来,所以上限频率会随着分段数目的增加而增加。如上升沿分5段,则最高频率对应为0.5/Tr * 5

我个人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设置如此高的频率,我一般在0.5/Tr和5*基频中去最大的那个作为最高频率,以5Gbps,35ps上升沿为例,最高频率设置到15GHz就可以了。我一般会设置的更大一点,所以会设置到20GHz或者25GHz,这样即使25ps或20ps的上升沿也没有问题。个人意见,欢迎大牛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