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dxp09 恢复到最初规则

楼主(2013-01-15):
新手问问:怎么把dxp09 恢复到最初规则

网友:
恢复最初AD系统设置:O+P或T+P情况下:点左下角Set To  Defaults.

网友:
    1.楼上的更准确的说是软件的设置,不是规则的设置。
    2.规则的设置想一个命令恢复原始貌似不行,除非你导出个原始的规则,要恢复时直接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