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数据传输速率问题

楼主(2013-01-15):
    关于用串口通信链接wifi,使其达到54M以上的传输速率,这是什么原理?因为串口最大也只有大约100Kbps,这是如何实现的呢?请高人帮忙,多谢!

网友A:
    54M 应该是无线2.4G 的速度?

就比如说你花1分钟通过串口把54M数据传输个WIFI IC, WIFI IC然后用1秒中传输出这54M速度!

并不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54M 应该是无线2.4G 的速度?

    就比如说你花1分钟通过串口把54M数据传输个WIFI IC, WIFI IC然后用1秒中传 ...

54Mbps是2.4G的速度,但是如果传输还是有点问题呀,那怎么能达到54M,一会54M,一会零?不可能吧

网友:
    我觉得楼主还是去看看WIFI的传输协议应该就明白了。
    传输协议里面有传输的带宽,传输的编码方式等等。

网友:
    端口的传输速率和带宽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54Mbps是2.4G的速度,但是如果传输还是有点问题呀,那怎么能达到54M,一会54M,一会零?不可能吧

    就是这样的!!不是一直传输的,可以不是一直传输的,这个就像你网速不够时候看电影一样,速度快的要等速度慢的。只不过看电影和这个恰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的!!不是一直传输的,可以不是一直传输的,这个就像你网速不够时候看电影一样,速度快的要等速 ...

那这种串口接口的WIFI与USB接口的WIFI如果都是标称54M,那平均的传输速度是不是还是有很大差别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种串口接口的WIFI与USB接口的WIFI如果都是标称54M,那平均的传输速度是不是还是有很大差别呢?

    那是当然!!你能用USB接口的WIFI看视屏

    但是你要是想用串口的WIFI看视屏,那就得先缓冲缓冲再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当然!!你能用USB接口的WIFI看视屏

    但是你要是想用串口的WIFI看视屏,那就得先缓冲缓冲再缓冲,
    ...

    好的,这回了解了,虽然一个协议,但是实际的速率还是受接口的影响的!
    谢谢!

网友:
    WIFI 54M是 54M BPS (Bits per second),指的是電波實體信號。可是軟件裡面有 protocol overhead,所以扣除 protocol overhead,真正的傳輸速率是會有折扣的。而且 WIFI 在802.11G 是half full duplex,不是full duplex ,所以傳輸速率會被打折。(經驗值是,好一點的 802.11G 才可以達到 23MBPS 的傳輸率)

网友(点评):
果然是神奇的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