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类功放怎么调音,想让低频和中频好点,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2013-01-15):
请问各大侠:D类功放怎么调音,想让低频和中频好点,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一般用什么仪器调音?8403的功放,2308的运放。谢谢!!!

网友A:
沒原理圖也沒DATASHEET,别人怎么给你提供解决方法?
就好像你问一句,从北京去上海咋走?想快的话坐飞机高铁,想稳的坐火车,喜欢自在的就自己开车,省钱的就走路,喜欢浪漫的可以坐船……懂了吗?你要说清楚,別人才能給你建議和回答。

不是每個人都知道 "8403的功放,2308的运放" 分別是哪家廠商生產的?
既然說交代不清楚,就不要發帖出來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原理圖也沒DATASHEET,别人怎么给你提供解决方法?
就好像你问一句,从北京去上海咋走?想快的话坐飞机高 ...

顶!
专业的论坛,就应该这样!

网友:
问的太专业了

网友(2013-02-18):
放大倍数调低一些,同时输入端要求低频成分多一些。隔直电容不要太大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