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别人用PROTEL99画的PCB,我用PADS打开会出现很多问题?

楼主(2013-01-16):
为什么别人用protel99画的PCB,我用pads打开会出现很多问题?

网友:
    本来就不能很完整的转!

网友:
    特别是铺地,转了后会乱的!

网友:
    要是没问题的话,都只用一款软件了

网友A:
    听他们说9.5的可以直接导入Protel的文件,不知是真是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他们说9.5的可以直接导入Protel的文件,不知是真是假

    真的,9.3以上的版本就可以

网友:
    要转换吧

网友:
    这个我试过,9.3的直接可以导入

网友:
    直接导入也不是很好,比如板框,铺铜还有设计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