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DRC

楼主(2013-01-1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我现在用16.3,但是一开机就碰到下面这个问题,如截图所示
下面窗口是这个:
W- (SPMHDB-214): allegro PCB Design XL opening an Allegro L design.
W- (SPMHDB-213): DRC set to "out of date". This product supports a different DRC set than last product used on drawing.

我做设计时,就跑不了DRC,一跑软件就死机,不管是update 还是dbdoctor,都不行。
大家有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给我个思路?

网友A:
试一下用这个打开Allegro L desig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用这个打开Allegro L design

这个提示的意思应该是说我用一个XL打开了L,所以DRC被set成了out of date, 但是我改了版本还是打开提示那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