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开窗属于哪一步工序

楼主(2013-01-16):
我看到有文件上说如果ic关键间距很小的话建议开整窗。如果是那样的话不是ic的所有管脚都连在一起了吗,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A:
从焊接的角度,建议所有器件都有阻焊桥。有些封装工程师喜欢按常规补偿PAD,对PCB工厂而言,IC管脚之间距离太近,没办法保留阻焊桥,故此让开通窗。对焊接工序有一定风险(连锡);但不会出现你所说的所有管脚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焊接的角度,建议所有器件都有阻焊桥。有些封装工程师喜欢按常规补偿PAD,对PCB工厂而言,IC管脚之间距离太 ...

谢版主的回答,能不能详细说一下为什么不会连在一起,我对工艺不熟。谢谢

网友A:
焊接是首先印刷上锡膏,然后贴上器件,在过回流焊;回流焊工序,在高温下锡膏会溶解,生产锡铜合金或镍铜合金;没阻焊桥的话溶解的锡可能会连接在一起。印刷的锡膏不多,不会出现所有管脚锡都连在一起的现象,只能说有一定风险而已;连锡后焊接工序只能用锣铁手工修理,增加了成本和品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是首先印刷上锡膏,然后贴上器件,在过回流焊;回流焊工序,在高温下锡膏会溶解,生产锡铜合金或镍铜合 ...

谢版主,非常感谢

网友:
版主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是首先印刷上锡膏,然后贴上器件,在过回流焊;回流焊工序,在高温下锡膏会溶解,生产锡铜合金或镍铜合 ...

弱弱的问一下.连锡后会怎样?短路?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