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3OZ铜厚对内层有什么要求呢?

楼主(2013-01-16):
因为电流过大,单板发热很厉害,温度很高,同时因为尺寸限制单板较小,通流也是问题。铜厚已经加到3OZ了,但听说内层制作有问题,问题大么?

网友:
线宽、线距设计大一点就可以,推荐7mil线宽,9.5mil间距;具体值请咨询你的PCB供应商

网友(2014-02-12):
    内层3OZ很多厂商做不出来,建议还是尽可能地加大铜皮和多加过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