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回流的问题。

楼主(2013-01-16):
电源很大,设计为3OZ铜厚,是否地也需要3OZ,因为单板厚度有限,不能所有层都用3OZ,用1OZ是否可行?

网友:
功率有多大啊?要3OZ?

网友:
电流多大啊(功率多大),一般铜厚,是在电流大小和安规下综合考虑的(铜厚越厚工艺要求上的间距就越大),电源和地一般对称设计。

网友(2013-03-12):
铺地的面积大也不需要3oz啊。

楼主:
已经解决了,GND加层,1OZ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