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取目标的坐标值?

楼主(2013-01-16):
本人编写一个skill,其中一个过程是点选PIN或VIA,并得到他们的X Y坐标,并把他们填入offset内,但目前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求教各位大大,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
    不知道你的Allegro是什么版本的?如是16.3
    可以用这个函数实现:axlDBGridGet和axlDBGridSet来实现
    p = axlDBGridGet("TOP")
    P->xOrigin = x
    P->yOrigin = y
    axlDBGridSet(p)
    ;;x y是你点选via得到的坐标,你可以另外写一个proc

    我不知道为什么p = axlDBGridGet(nil)得不到All Etch的值,我目前的做法是做一foreach一层层的赋值,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你的问题,因为不知道你这skill的功能。

网友:
    取得pin或者via的dbid之后  paddbid->xy就是它们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