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大家用AD9的电脑配置是什么?

楼主(2013-01-17):
    我的电脑是蛮不错的了,thinkpad X220i,i3处理器其他的都是不错的,为什么我运行AD9的时候,编译AD9的库文件就会卡卡卡卡,而且半天没反应,不管我什么时候编译都是这样的问题,让我很气愤,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A:
    AD一直是很占用电脑资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一直是很占用电脑资源的

    是的,之前的电脑用的很不爽,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之前的电脑用的很不爽,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遇到过

网友:
    AD比较耗资源这是大家公认的

网友B:
AD偶尔的时候用起来确实卡卡的...很不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偶尔的时候用起来确实卡卡的...很不爽啊...

是啊,非常不爽,可是公司用这个没办法,不然就学allegro去了!不过我现在换了一台I5的!

网友:
    换个好显卡吧!

网友:
    公司电脑:E5500、4G DDR2 、9600GT.
    运行还算马马虎虎。遇到大板子或者大量的推挤就不行了,用PADS要好很多。

网友C:
    电脑是工程师靠它吃饭的家伙,如果有条件,还是换i7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是工程师靠它吃饭的家伙,如果有条件,还是换i7吧。

哈哈,现在条件只能换I5的,以后有钱了马上换!

网友:
    我的台式:i3—4G内存-1G显卡,跑起来没问题。
有次再i7的机子上运行DRC,那个纠结啊~~~有20分钟吧。

网友:
    楼上的,呵呵,纠结啊,用AD就要习惯纠结,哈哈~~~~

网友:
    AMD 速龙 三核  主频3.1G
    主板华硕880T
内存4个G
硬盘500G
    无显卡,之前淘了个二手显卡,装上还没我主板的集成显卡给力,又给扔了。
显示器小了点,三星18.5寸的
不过我跑的AD10

网友:
    是啊,在线DRC要有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