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_DC BUCK 变换器 设计问题

楼主(2013-01-17):
请问下图中D1除了在Q1截止,Q2导通的时候,D1导通提供回流路径,还有没有其他的作用?
很多器件的参考设计都没有使用D1,请大家指点下,加上D1有什么好处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钳位

赞同,如果不是钳位的话用个普通二极管就可以了,不需要用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同,如果不是钳位的话用个普通二极管就可以了,不需要用稳压二极管。

如果说是钳位,我就有点疑问了,他稳压是为了保护哪些元器件?至少在我的上传的原理图里面没有需要保护的,因为所使用的电容的耐压值往往都是VIN的3倍以上

网友C:
    。。。。。。。。。。。。不是钳位吧!本人菜鸟,只是看了一些资料。这个二极管是续流作用的。Q1导通,Q2截止,D1截止,电感L1和电容C0充能;Q1截止,Q2导通,电感L1和电容C0提供驱动电流,但必须要是闭合回路,所以加上D1,此时D1导通。DC-DC中有些有这个二极管,有些没有,是因为有些ic内部集成了。集成了二极管的是同步模式,没有集成的,也就是要外加二极管的是异步模式。可以百度“dc-dc同步和异步的区别”。本人不才,可能理解有误,静待高人!

网友:
    悲剧,好像是钳位作用,我可能上面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钳位吧!本人菜鸟,只是看了一些资料。这个二极管是续流作用的。Q1导通,Q2截 ...

    我和你想法有点一样。小弟不才,自己分析了下电路,也觉得不是钳位作用,因为没有保护对象,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但是如果说是续流作用,我就不是很明白了,Q1截止,Q2打开,D1能够导通吗?他的正极端可是接地的,而负极电压应该是稍微大于0的吧

    还有就是有些资料参考没有D1,不应该是D1集成在IC内部吧。按照这种接法,要集成就必须要先集成MOS管,在集成D1,这种集成在内部的,应该只有PH(SW)输出,没有Ldr,Hdr引脚,因为这些也集成到内部,不如TPS54310。

楼主:
    静待高人

楼主:
    答案 我自己找到了  和大家分享下

楼主:
    D1的作用紧紧是续流回流作用,没有其他作用了,没有钳位作用。
至于有时有D1,有时没有D1的原因是在于所选用的下MOSFET管。如果所选用的MOSFET有体二极管,而且该二极管电流能力足够,则不需要再使用D1。所以有datasheet上面会有D1,有的上面没有D1。

网友D:
    两个作用都是必须的,不可少。有的没有是因为内部集成了二极管。
作用:嵌位+须流,上侧开关打开(高)时,电源直接对后级供电,电流为I流经电感,电感两侧的电压前正后负,同时给后级电容充电,二极管截至状态,此时二极管无作用。当下侧开关打开时候,相当于电源被断开。刚才流经电感的电流突然没了,但是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电流不变,那么电压就必然要反向,那么电感上的电压极性为前负后正。此时就是二极管作用的时候了,如果无二极管,存在两个问题:
    1,一个是电感前级电势低于后级,但是会低到多少?很显然,很有可能是小于地平面电势0V的,而电感 前级这一点和MOS管连接在一起的,了解MOS工作原理的人都知道,MOS工作电压是有最大最小限制的,如果太大或者太小就会损坏,导致整个电路无法工作。
2,还有一个是电流回流路径问题,断开时电感就相当于一个电源,而在电源内部电流从负极流向正极,外部再回流到负极。如果没有二极管,开关断开时,电流就没有回流路径,显然就不能工作了。示意如图:

    DCDC

    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作用都是必须的,不可少。有的没有是因为内部集成了二极管。
    作用:嵌位+须流,上侧开关打开(高)时, ...

    在分析续流的时候很透彻,完全正确。
至于是否有D1,你可以参考下我在#10的答案。如果是内部集成的话,必须要先集成两个MOSFET,那样芯片做出来,就不会有Hdr,Ldr 引脚。所以D1被集成到IC内部的说法,站不住。
钳位作用,我还是不能够认同的,这里有份DC-DC BUCK资料,可以参阅下,里面的二极管可没用钳位二极管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作用都是必须的,不可少。有的没有是因为内部集成了二极管。
    作用:嵌位+须流,上侧开关打开(高)时, ...

这是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作用都是必须的,不可少。有的没有是因为内部集成了二极管。
作用:嵌位+须流,上侧开关打开(高)时, ...

    关于续流的解释能理解,有一点不理解的时,MOS管Q1断开时,由电感给负载供电,那Q2起到什么作用呢?无论Q2是否导通,电感都能形成放电回路。
    还有一点是D1怎么能起到钳位作用呢,貌似很多关于BUCK开关电源的资料里都没有提到D1起到钳位的作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资料

LZ你上传的资料看的云里雾里的,很多公式不知道怎么来的,有没有详细的说明或推导过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上传的资料看的云里雾里的,很多公式不知道怎么来的,有没有详细的说明或推导过程啊。

没有详细推导过程的。  那资料里包含了升压,降压等电路讲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资料

一本书上没说,不表示就没有,什么开关电源手册之类的,到处都有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本书上没说,不表示就没有,什么开关电源手册之类的,到处都有讲。

好吧~~~但是我还看了一份资料,也没有说那个D1有钳位作用
如果真有这作用,还请你搞份资料给我们,分享分享,学习学习
谢谢

网友:
(1) D1 算是續流二極管,他的作用同等 Q2。
(2) 當有 D1 、沒有 Q2 的時候,稱為異步式 Buck (Asynchronous Buck)。
(3) 當沒有 D1 、有 Q2 的時候,稱為同步式 Buck (Synchronous Buck)。
(4) 異步式 Buck 和同步式 Buck,差異是在續流的電位差,所以同步式Buck效率會比較高。
  因為 D1 有 VF 電壓(約0.4V),Q2的VDS電壓則是 I(d)*R(dson),如果 R(dson)=0.07 歐姆,Id=3A,VDS才約0.21V。
  所以能量損耗 Q2 會小於 D1 。
(5) 同步式 Buck 在作用的時候,當 Q1 關閉 Q2 打開的時候(同時動作), VIN 電壓會直接下地,電流過大打穿 Q1 和 Q2 。
  通常會設計Q1先關閉,等待一少許時間後Q2再被打開。當Q1和Q2都關閉的這個時間很難拿捏(會影響續流效率)。
(6) 為了提升續流時間,也就是Q1關畢、 Q2 尚未打開之前,所以利用 D1 來做續流動作。
(7) 如果 Q2 裡面有保護逆向二極管,並且保護逆向二極管的電流夠大,VF 也夠低,其實 D1 也可以不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吧~~~但是我还看了一份资料,也没有说那个D1有钳位作用
如果真有这作用,还请你搞份资料给我们,分享分 ...

看看LS版主解释吧   MOS里面有一种内部集成有二极管的,才是用在这里的,随便找个官网都可以找得到。
至于嵌位,没有二极管,关断瞬间电流无回路,电势U=L(dI/dt),电流瞬间从一个值I变为0,dt无穷小,取极限U→∞。那就是说电感前后级电势会趋近无穷大。后级有电容,电压不突变,前后电压无穷大,那能变的自然是MOS的D级了。而MOS栅极和地有一个电势差,但是D级电势非常负,MOS自然很有可能就嗝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LS版主解释吧   MOS里面有一种内部集成有二极管的,才是用在这里的,随便找个官网都可以找得到。
...

请你仔细再看看版主的回答,在Q1关闭之后,电感的电磁能转换为电能,I不会发生突变,此时的D1上面的电位就是D1正极高于负极,续流。
有没有D1这个问题,我在#10楼已经解释过了,MOSFET有体二极管指的就是版主所说的MOSFET里有可逆二极管,如果MOSFET的体二极管续流能力满足要求,则可以不用D1。
钳位作用我就不讨论了,每个人的看法不同。还有就是你这里说的钳位作用,可能和#2、#3他们说的不是一回事,他们是看了D1符号(钳位二极管)认为有钳位作用,而实际在此处D1用肖特基二极管等代替也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你仔细再看看版主的回答,在Q1关闭之后,电感的电磁能转换为电能,I不会发生突变,此时的D1上面的电位就 ...

大侠   你说这没人不懂  你把有这个体二极管和没有体二极管的情况下的电流电压情况对比一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么。

网友:
    到处都是高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   你说这没人不懂  你把有这个体二极管和没有体二极管的情况下的电流电压情况对比一下,不就什么都清 ...

大侠,没有二极管,都没有闭合回路怎么比。钳位作用是否有,必须要是一个完整电路的基础上比较。 逻辑要严密点行不行。这个地方,我用个mos管一样可以代替D1。
當有 D1 、沒有 Q2 的時候,稱為異步式 Buck (Asynchronous Buck)。这个时候,你再把钳位作用放上去,你看看还对吗?
    你用钳位作用解释,符合钳位作用的定义,那无可厚非,而这里放置D1的根本目的是提供续流回流路径,使得电路形成功能完整的闭合回路,请不要本末倒置。

网友:
    本人不才,有一点还是没想明白,当Q1截止,Q2导通时,Q2的S极电位为0,D极电位应该是低于0V的,这时候Q2还能够处于饱和导通的状态吗?电流方向是从S极流向D极?还请各位大虾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侠,没有二极管,都没有闭合回路怎么比。钳位作用是否有,必须要是一个完整电路的基础上比较。 逻辑要严 ...

    好吧,我思维有问题。
有二极管续流,没有二极管没有电流这是对的。我说有二极管钳位,没有二极管不钳位就是逻辑错误?再说还有就是开关管打开关闭过程呢。半桥,全桥,反激,正激复杂了,但还都是从最基本的BUCKBOOST延伸出去的而已。
这里的钳位不是稳压,是利用二极管正向压降,MOS体二极管同样也是。
给你本书,你要的东西在第8页。

    D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吧,我思维有问题。
有二极管续流,没有二极管没有电流这是对的。我说有二极管钳位,没有二极管不钳 ...

    好吧,不是每个人对这个同一个电路的看法都一致的。至于这个钳位作用,我们真没必要去争论了,没那个必要,也没有意义,可能以前就有争论过。很多资料现在都没有去提及钳位二字,可能就是在避开这个话题,这紧紧是我个人的猜测而已。

    还有就是,你给的这资料上提到了钳位二字,D1是用于保护Q1的;但我更倾向于,使用D1,使得压差很小的目的在于减小功耗,尽量提高电源转换效率。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吧。
    还是那句话,我觉得闭合回路的需求才是使用二极管D1的最根本原因。这紧紧是我个人的看法。

    很感谢你,不厌烦的回答了这么多次。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吧,我思维有问题。
有二极管续流,没有二极管没有电流这是对的。我说有二极管钳位,没有二极管不钳 ...

    麻烦帮忙解答一下25楼的问题,版主说Q2的作用是续流,不是很理解,求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麻烦帮忙解答一下25楼的问题,版主说Q2的作用是续流,不是很理解,求解答,谢谢!

    这样吧,现在很多MOSFET管都带有体二极管的,起到保护作用。效果类似我画的这张图 ,所以版主说Q2的作用是续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麻烦帮忙解答一下25楼的问题,版主说Q2的作用是续流,不是很理解,求解答,谢谢!

    MOS工艺决定独立的MOS管有一个体二极管,由于MOS工作频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体二极管近似于快速恢复二极管。这个二极管在电流足够的情况下可以替代后面独立的续流二极管,损耗P和导通电阻有关,而好多MOS在完全导通时候电阻在0.1甚至更低,所以这个二极管比后面的肖特基二极管更好,作用也和其相当。但是要考虑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MOS工艺决定独立的MOS管有一个体二极管,由于MOS工作频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体二极管近似于快速恢复 ...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LZ上传的图中Q2(没有体二极管)就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了。按照版主说的,在Q1断开、Q2导通的之前,二极管D1起到续流的作用,但图中Q2没有体二极管,所以在Q1断开后,起到续流作用的只能是二极管D1,所以说Q2就没有任何作用,是这样的吗?还是我的思维有问题,请赐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OS工艺决定独立的MOS管有一个体二极管,由于MOS工作频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体二极管近似于快速恢复 ...

还有一个问题是MOS管的体二极管用作续流时,电流方向是从二极管的正极流向负极(即从S极至D极),而N沟道MOS管导通时电流方向应该是从D极流向S极的啊,这不矛盾吗?

网友:
弄得太复杂了,这 说明基础知 识掌握的不扎实,本身 就是  电感中电流不能突 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问题是MOS管的体二极管用作续流时,电流方向是从二极管的正极流向负极(即从S极至D极),而N沟道 ...

1,只要是独立的MOS管,都有体二极管,这个图片没画,不表示没有。这个图中的2个MOS都有,方向从下指向上,刚好和续流方向一致。
2,开关电源除了小部分低压小电流的拓扑外,因为工艺,导通电阻,损耗,综合性能等多方面因素,基本没有用PMOS的,这种桥式整流,更不会用了,所以你可以不用考虑PMOS的情况。

网友E(2013-02-16):
引用 网友D:
1,只要是独立的MOS管,都有体二极管,这个图片没画,不表示没有。这个图中的2个MOS都有,方向从下指向上, ...

隔了这么多天,再看这个帖子,还是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还望各位赐教!
1、按照版主的解释,“有Q2没有D1时,是同步buck,而有D1没有Q2时,是异步buck,为了避免Q1、Q2被击穿,在设计是,将Q1先关闭,等待少许时间后Q2导通,在等待的少许时间内(Q1、Q2均关闭)用D1来作续流用”,这里Q2存在体二极管,即使Q2没有导通,体二极管也可以用作续流啊,为什么图中既有Q2也有D1呢?个人总感觉Q2和D1重复使用了,如果同时使用时,在Q1关闭,Q2导通时,起到续流作用的到底是Q2的体二极管还是D1本身呢?
因为我们公司的两个产品中,DC-DC buck均用的是NCP3020A,两个电路中分别只用了Q2和D1做续流用。

 2、当Q2导通时,NMOS管的G极电压Vg>0,Vs=0,Vd<0,那么Q2 MOS管导通后的电流方向是从S流向D极?这一点不是很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只要是独立的MOS管,都有体二极管,这个图片没画,不表示没有。这个图中的2个MOS都有,方向从下指向上, ...

拜托帮我解答一下35楼的问题呗,谢谢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隔了这么多天,再看这个帖子,还是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还望各位赐教!
1、按照版主的解释,“有Q2没有D ...

首先不好意思,前面开始回复时候没有仔细想,还以为和普通BUCK没什么区别,所以还付了一般BUCK的图。是我理解错了讨论主题。
关于你的问题:
1,Q2和D1是略有重复,但是重复是有原因的,如19L版主的解释,因为这种桥式驱动存在一个死区时间的问题,就是两个管子的打开和关闭必须错开,如果一个打开的瞬间另一个关闭,而打开和关闭都是需要时间的,就会在一个瞬间导致两个管子都处于微导通状态,基本就是短路了,很显然电路就冒烟了。而这个二极管在这个死区时间内就可以起到须流作用了。等低侧的MOS完全打开后这个二极管就被短路了。具体的时序如图。
2,你的理解没错,MOS到导通后电流是从S到D的,这个MOS的作用和二极管一样,就是须流。但是半桥为什么要浪费一个MOS呢,显然是有优势的,和只有D1的电路相比,在Q1导通时候是一样的。但是区别在后Q1关闭时候,后级的环路构成不一样,一个是有LC+MOS构成,一个是由LC+D构成。比较下区别,NMOS在完全导通时候体二极管消失,电阻是30m欧左右甚至更低,假设负载是5A,那么消耗的功率大约就是5A*5A*0.03=0.75,但是对于只由二极管构成的电路,二极管的压降就算只有0.4V,功耗就有0.4*5=2W,几乎差了3倍,结果就显而易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不好意思,前面开始回复时候没有仔细想,还以为和普通BUCK没什么区别,所以还付了一般BUCK的图。是 ...

37楼正解,而且很谦虚,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