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620与LM358区别

楼主(2013-01-17):
近期想做一个压力传感器显示模块,运放选择的是AD620。但看到LM358报价比较便宜(比AD620便宜多了),想改LM358,但不知此方案优劣。与AD620比起来,它们各有什么区别呢?可以用LM358代替吗?请教大侠。

网友:
建議不要用LM358。AD620是專屬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可抵2個LM358來組成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
压力传感器就是要使用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才可以避免一些干擾。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两天经过比较,选择了使用AD623。本来想选择德州仪器的INA118的,但价格上优势不大,且AD623方案成熟的多。就选择了使用AD623,多谢楼上的。

网友:
压力传感器还是用仪表放大器比较好!

网友:
关于运放的话,看电源电压,看噪声系数,看增益带宽积。是否能轨到轨?如果连接传感器的话,一般都需要精度高,噪声系数小的,一般都是精密运放了。类似于OP37 IN115 IN118 AD620之类的运放。如果需要放大功率,那么就要用电流放大器,比如THS3591 LT1210什么的,还有就是宽带运放,例如AD820 AD824 什么的 增益带宽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