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 Project Manager 打开之前的版本原理图

楼主(2013-01-17):
之前用低版本话的原理图,现在电脑上用的是高版本,打不开之前低版本的原理图,求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
头一次发贴,自己先顶一下吧

网友A:
    高版本的打不开低版本的,还头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版本的打不开低版本的,还头一次听说。

    额。。。是这样的呀,我现在用的16.5,之前使用15.8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是这样的呀,我现在用的16.5,之前使用15.8画的

allegro有15.8的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有15.8的版本吗?

那就是15.2,我也忘记了

网友:
    有意思   没见过高版本打不开低版本图纸

网友A:
    我觉得,你不是打不开,而是安装了高版本之后,库的路径没有设置对,你在查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不是打不开,而是安装了高版本之后,库的路径没有设置对,你在查一查吧。

    恩,可是原理图的库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A:
    你用15.2打开之前的原理图, 然后archive一下, 在用新版就可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15.2打开之前的原理图, 然后archive一下, 在用新版就可以打开

已经不是15.2版本了,难道要装一个吗

网友:
    是不是你的库文件不对啊,或者库路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