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在pcb对元件进行编号

楼主(2013-01-17):
如题, AD如何在pcb对元件进行编号,   请大神们不要建议我先在原理图中重新编号在导入到pcb中,我这个pcb比较特殊,是直接将2个pcb合成一个pcb搞的,我根本就没有原理图 请各位大神给点意见 多谢多谢

网友A:
快捷键 TN 选择一种排列方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 TN 选择一种排列方式即可

谢谢2楼  感激  拉线拉的我眼花缭乱,那天找了半天愣是没找到, 非常感谢2楼的

网友:
呵呵  tools工具下面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