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怎么样把0603的封装改成0402的?

楼主(2013-01-17):
LAYOUT怎么样把0603的封装改成0402的?没有原理图哦。这里改不了

网友:
选中其中一个0603封装的器件,右键,edit decal

这时进入到封装编辑界面,在这个界面下,执行:file->open decal,调出你库里的0402封装。

然后退出。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all.

注意:0402封装的原点位置要和0603一样,不然更换封装后线会乱。

祝你好运!

网友:
如果只想更新一个,选那个中间的selected,就ok了

网友:
    ECO里面也有一个换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