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怎么删除多余的层

楼主(2013-01-17):
如题 求各位大侠具体的指教下步骤。。。。

网友A:
layler里面直接把4变成2,6变4...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ler里面直接把4变成2,6变4...

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六变四的时候就出现这个对话框

网友B:
先删除掉其它层里的走线,再改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删除掉其它层里的走线,再改层

可是我把所有的走线都删除了 还是弄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删除,走线不走到那一层,最后出gerber的时候不出没走线的层就OK拉!

多谢大侠指教了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