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改动 part reference 值后怎么会自动添加下划线?

楼主(2013-01-17):
如何能去掉啊,有下划线看着挺奇怪的

网友A:
沒啥事, 只是作為提示用途 , 代表這顆零件的編號有被改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啥事, 只是作為提示用途 , 代表這顆零件的編號有被改過.

没法去掉么 ?

网友:
可以去掉 , 不過沒啥意思 .
點選該零件 , 按滑鼠右鍵 , 下圖指令 , 選取unset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