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PADS9.5的“虚拟管脚”功能?请赐教。

楼主(2013-01-17):
  突然关注了一下pads9.5的“虚拟管脚”这一个新增的功能,这个功能是不是在多片DDR芯片的T型走线中,可以分出多组 Net Class来?我记得以前的2007版本,只能管脚到管脚建立一个网络组,一个网络一旦建立了一个网络组,就不能再建立另一个网络组了。例如,从CPU到第1片DDR的‘Addr0’网络组,那么CPU连接到第2片DDR的‘Addr0’网络,就不好再建立另外一个网络组了。这样的后果是,多片DDR往往要走T型走线,如果无法建立多个网络组,从CPU到各片DDR的走线长度就不好控制了。

   PADS9.4.1支持所谓的“关联网络”,但似乎也达不到以上所想要的效果(本人尚未真正用过此功能)。

   请高手解释一下PADS9.5的“虚拟管脚”功能,是不是能达到控制多片DDR走线长度的目的?!

网友:
“虚拟管脚”功能可以做T点的等长布线。

楼主:
如果真的可以做T型走线等长,那9.5终于达到梦想中的要求了。又向Allegro靠近了一步。

不知道能不能做到“串入排阻”之后的DDR走线的等长控制?有些板子为了阻抗匹配,在CPU与DDR之间串入一个100R的排阻。这样,CPU到排阻+排阻到DDR的长度才是完整的长度啊。听朋友说,Allegro是可以达到这样的等长控制的。呵呵。

网友(2013-07-03):
引用 楼主:
如果真的可以做T型走线等长,那9.5终于达到梦想中的要求了。又向Allegro靠近了一步。

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

可以,pads中的关联网络功能和Allegro中的Xnet功能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