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keepout层是做什么用的,如何使用啊

楼主(2013-01-18):
我一直不知道keepout层有什么用,请教高手

网友A:
keepoutlayer禁止布线层,定义了禁止布线层后,我们在以后的布线过程中,所布的具有电气特性的线是不可能超出禁止布线层的边界。说白了就是定义你板子的外形边界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epoutlayer禁止布线层,定义了禁止布线层后,我们在以后的布线过程中,所布的具有电气特性的线是不可能超 ...

请教大侠铜到keepout的距离是在那里设置好像系统自带的是20mi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侠铜到keepout的距离是在那里设置好像系统自带的是20mil

不是你想象的这样的...铜皮到keepout的距离并不是默认的20mil...铜皮的初始距离就是依据你在rules里面clearance规则设置中Clearance_ALL选项的设置值来定义...如果想要设置铜皮与keepout之间的距离你可以再clearance里面新建一项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想象的这样的...铜皮到keepout的距离并不是默认的20mil...铜皮的初始距离就是依据你在rules里面cle ...

版主果然是骨灰级玩家,谢版主

网友C:
 这些都是常用的规则设置,跟你所谓的“骨灰”玩家挂不上边儿。。。。。
keepout层:正常逻辑,一个电路板有两个框,一个是机械层1,一个是keepout层,用做划定布线区域,机械层1才是板子的外形边框;在没有机械层的情况下,才默认keepout层作为外形边框。。。然而很多厂家习惯上以keepout层作为外形边框,结果可想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是常用的规则设置,跟你所谓的“骨灰”玩家挂不上边儿。。。。。
keepout层:正常逻辑 ...

怎么可能没有机械层,你要想设定肯定就可以有。只不过keepout具有避让功能而已 。板框你可以设置到任何机械层 谁也没有规定就在机械一层

网友:
我常板上就只有KEEPOUT定义外框。

网友:
建议以机械层作为板框层,出光绘的时候注意一下不要出KEEPOUT层和其他多余的机械层,以免产生误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没有机械层,你要想设定肯定就可以有。只不过keepout具有避让功能而已 。板框你可以设置到任何机 ...

只用keepout层做边框的太多了,你要相信并不是所有的layerout工作者都是专业的。。。
至于机械层,这个你遇到实际问题就知道我为什么了,每个机械层的逻辑功能是有点儿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是常用的规则设置,跟你所谓的“骨灰”玩家挂不上边儿。。。。。
keepout层:正常逻辑 ...

 请教,以keepout层作为外形边框,会有啥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