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我用LOGIC画原理图为什么报错

楼主(2013-01-18):
在线等

楼主:
画电源,接地,和信号口都是这样的

楼主:
谁讲下上图的报错啊

网友A:
库里没有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里没有封装

比如接地的和电源的符号是放在什么地方的我在就的库里也找不到啊

网友A:
元件本身的库里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本身的库里是有的

我是想找存放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找存放的位置

你的意思是 在画图的时候电源符号不知道怎么添加吗?

楼主:
添加现在找到了,就是不知道添加的东西放哪去了

网友:
C:\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Libraries

网友:
C:\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Libraries

common的这个库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