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N7002烧坏的原因

楼主(2013-01-18):
如下图所示,请教2N7002为什么会烧掉!

网友:
    仿真一下!

网友:
    你看一下Q3导通时,1脚和2脚之间的电阻有多大,或者你在VSNVS_3.3V电源下面串联个电阻试一下!

网友:
    应该不是烧坏的吧,三极管c和b端都加了那么大的电阻,怎么可能烧坏呢,会不会是其他原因

网友A:
    如果你的电路板没问题的话 而且焊接没问题的话  绝对不会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电路板没问题的话 而且焊接没问题的话  绝对不会烧掉

    理论上我也觉得不会烧掉,但是实际上这颗MOS总是会坏,原因找不到!

网友:
    找找静电,3.3V是不是稳定 在开机或者什么情况下,是否存在尖峰脉冲 还有你的开关频率多高,对那个管子是否能够响应得过来?

网友:
    开关机 ,用示波器观察晶体管1和3引脚电平是否异常,再决定怎么查吧

网友B:
    MOS管导通,RDS很小。相当于三极管接的集电极电阻很小,你算一下三极管的基极电流,根据放大倍数会知道集电极电流,这个电流过大,三极管会烧

网友:
    你将R17接到R26、Q4之间试试

网友:
    从图上看,确实不会烧三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S管导通,RDS很小。相当于三极管接的集电极电阻很小,你算一下三极管的基极电流,根据放大倍数会知道集电极 ...

    ....
三极管集电极接的是G极啊!!

网友D:
    这种电路会不会烧不能光看你这电路,这MOS管不是什么情况下都绝对OK,看你后端用电情况,特别是上电时候,MOS管有相关特性,不满足就烧,相当正常,不是什么难的问题,自己用示波器一看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
    换2N7002K型吧,这个与电路没多大的关系的,这种情况我们公司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路会不会烧不能光看你这电路,这MOS管不是什么情况下都绝对OK,看你后端用电情况,特别是上电时候,M ...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
三极管集电极接的是G极啊!!

====

网友:
lz你好
2N7002是带体二极管的MOSFET吧, 楼主可以用示波器看看mos的Vds在开关机时候的波形,看看有没有过冲导致mos烧坏,Vgs也测测有没有过冲。该MOS的Vgs工作范围在-20--+20V之间,Vds要低于60V

网友:
可以试着在管子的集电极上接一个电阻,但是要满足Vgs之间的导通电压,很有可能是你的三极管工作在了放大区。

网友:
G极到集电极之间串个1K,把三极管左边下地的10K移到基极和串的电阻之间,串的电阻10K改小。
再排除电源浪涌问题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我也觉得不会烧掉,但是实际上这颗MOS总是会坏,原因找不到!

我糊涂了 到底是三极管还是mos'容易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糊涂了 到底是三极管还是mos'容易烧呀

 你上网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啊,  那是MOS管

网友:
买的料是水货,电路没问题

网友:
    首先批评你下,整个原理图都没整好,2N7002是MOSFET,造成众网友误解为三极管,不知道你自己知道是什么不……
    去看下2N7002的Datasheet吧,贴个地址http://wenku.baidu.com/view/fd9670a0b0717fd5360cdc6f.html第三页的Transfer Characteristics图吧,看下驱动电压。在25°的室温下,需要3V左右的驱动电压(Vgs)。
    从你的电路图来看,导通时的驱动是3.3v经过R8,D2,再经过R17分压,这样R26、R17间电压就很低了,无法使mosfet导通。所以怀疑你的管子不是烧坏了,是你驱动电路取值有问题。另外MOSFET是电压驱动型,R26可以省去。
可以考虑将2N7002换作三极管2N3904,还省了几毛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我也觉得不会烧掉,但是实际上这颗MOS总是会坏,原因找不到!

我们公司有在使用一批2305,号称是日本进口的MOS管,坏了至少20%,那是一个烂厂家的产品,换成了别的厂家型号就好了。你查查是不是那家所谓日本企业产的。建议直接换2307算了

网友(2013-03-02):
    你的Q3坏了吧?

网友:
    Q4的Vgs<1.5V,LZ你选的是什么2N7002,这个电压确定可以打开吗?是2N7002坏了,还是刚好VGS导通电压在临界值?

网友:
    无语的问题,这图画的有水平,反正没有看明白,难道三极管和MOSFET的符号已经通用了?MOS在这里也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