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修改边框倒角,看得到但Find面板是灰色的只有OtherSeg被选中

楼主(2013-01-18):
初级问题, 打开一个别人的brd,想修改边框圆角,但是当运行Manu-〉Drafting-〉Fillet时,Find面板整个是灰色的不让设,缺省只有OtherSeg被选上, 所以鼠标无法选取Outline的款线(Visibility上已经点了Outline也已经从视窗上看到了)

请教这个是怎么回事情啊?

网友:
确认outline是line不是shape

网友:
如果是shape无法直接用这个方法倒角的。

楼主:
多谢了果然是shape阿, allegro我看完了映阳的16.2基础教程, 再学习了每个菜单项, 居然连个外框都选不上还不知道原因, 唉

WG连教程都没怎么看就基本能用, PADS和WG在操作过程有一定的相似度, Allegro的入门过程实在艰难, 操作过程和基于Windows开发的WG和PADS差好多

网友:
基本教程才寫那麼一點點就很多人不想看了 , 更何況細部的內容說明.
通常這都是在口頭說明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