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高手解决个问题

楼主(2013-01-18):
view configurations选项卡下的pcb view configuration自定义的视图无法删除

网友:
没明白是啥意思

网友A:
这个我很久以前就玩过,是这样的,但是不知道是破解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这些选项一直不好用,点remove一致删不掉。但是你到目录下把那个文件删掉是绝对可以的

可能有的版本不一样,有的可能是可以直接remove的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试试,这个还比较有意思的  我的是summer9.3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很久以前就玩过,是这样的,但是不知道是破解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这些选项一直不好用,点remove一 ...

谢谢 源文件是删掉了 就是选项卡里面还有 而且重新设置后还是不起作用

网友:
这个,其实没多大用,有些人喜欢设置视图只有走线层,但是每个板子的层数不一致。不实用

网友:
我这边一直是OK的,也是09版本,设置好后,有没有点击保存呢?如果正如3楼所说,那很有可能是版本问题了。

楼主:
挺好用的 就是软件不知道咋回事 老是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