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10定位孔

楼主(2013-01-18):
如下图

图中的圆圈是禁止布线层画的机械定位孔,想求教各位大侠:

1.如何改变覆铜区与禁止布线画的定位孔的间距?

2.PCB厂家制作PCB板定位孔时,是以加上线宽的外径 .还是不加线宽的 内径 .还是  半径 为准?

网友A:
1:这个可以在rules里面设置,单独设置polygon与keepout之间的距离就好了...
2.你用keepout画定位孔的话 厂家一般都是以你画的圆的半径来打孔的...
其实你可以使用pad来做安装孔或者螺丝孔更方便...将pad的焊盘放大一点...这样螺丝垫片就不会压在周围铜皮上面...也就不会导致长期摩擦导致螺丝与铜皮短路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可以在rules里面设置,单独设置polygon与keepout之间的距离就好了...
2.你用keepout画定位孔的话 厂家 ...

多谢斑竹指点。

我在规则-距离里面新建了个rules,如图,并且把优先级设置成了高于另外一个 ,然后再右侧选项里面怎么实现 polygon 和 keepout 的距离设置呢?还望斑竹大侠指点。

网友A:
想要单独设置polygon与keepout之间的距离可以按照如下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单独设置polygon与keepout之间的距离可以按照如下设置....

多谢多谢!

网友B:
规则多了也麻烦哦!2#的方法很好哦。
放置含盘后(不需要焊环的话就非金属话处理),加一个铺铜的CUTOUT就行~

网友:
我习惯用焊盘做定位孔,并且作为一个元件来放置;需要沉铜,焊盘大于孔径,不要沉铜,焊盘和孔径等大即可。
然后在规则中,设定定位焊盘间距,然后铺铜即可

楼主(2013-03-12):
引用 网友B:
规则多了也麻烦哦!2#的方法很好哦。
放置含盘后(不需要焊环的话就非金属话处理),加一个铺铜的CUTOUT就 ...

请问这个切割能切割成圆形的不? 我切割的都是多边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切割能切割成圆形的不? 我切割的都是多边形。。。

放置切割铜的时候“SHIFT+空格”,切换直角、45°、圆弧、任意角度。
也可以先画一个大小合适的圆弧,选中后:T-V-T;即可生成一个圆形的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置切割铜的时候“SHIFT+空格”,切换直角、45°、圆弧、任意角度。
也可以先画一个大小合适的圆弧,选 ...

为啥我的不行啊。。没反应,我用的AD10。我画好弧形的切割以后,按TVT 没反应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啥我的不行啊。。没反应,我用的AD10。我画好弧形的切割以后,按TVT 没反应啊。。。

用焊盘做定位孔最省事、方便了,为什么不用呢
铺铜间距的话,可以在规则中设置,也可用keepoutlayer以焊盘中心为圆心画一个圆。
这是我习惯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焊盘做定位孔最省事、方便了,为什么不用呢
铺铜间距的话,可以在规则中设置,也可用keepoutlayer以焊 ...

学习了 不错的方法 简便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