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求助

楼主(2013-01-18):
各位好!
         本人遇到一个关于orcad的问题,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答案。知道的请帮忙解答一下!有点急!我自己试了好多种方法都不行。
如下图所示

注:要做到的是左边部分(看起来像是分页连接符,但是中间的字是怎么进去的,疑惑不解,右边看起来像是网络标号。)。我用分页连接符试过做不出这种效果,网络标号更不行,想想应该是两者的结合,但是如何能做到一样的效果呢!请各位好心人指点一下迷津!在此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用的PORT符号,只不过把标号放到符号里面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用的PORT符号,只不过把标号放到符号里面去了

Mini6410原理图.pdf (219.39 KB, 下载次数: 16) 你看图纸的第10页,我试了一直做不到,请帮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图纸的第10页,我试了一直做不到,请帮我看看!

把那个框框做大点,字拖进去就是了!

楼主:
protel和PADS是可以做到,orCAD我试了拖不大。你用的是PADS吧,当然能做到。

楼主:
我的这个图必须要用orCAD,不是别的工具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图必须要用orCAD,不是别的工具画。

我只是改了个颜色,这个就是ORCAD。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不过不能用系统自带的port(除非你设置不对其到格点),自己画个就可以了,我公司的符号都是自己画的。

网友:
你自己做一个分页连接符就可以了,新建元件时选择Connector,或者直接在原来的基础上COPY了再改一下

楼主:
各位好!谢谢你们的解答。应该是在做封装库的时候选择New symbol是吧

楼主:
真是谢谢各位,我做到了,困惑了我好几天,太谢谢你们了。
我想要的效果终于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