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能不能像allegr那样拉线时就把线推开

楼主(2013-01-18):
mentor能不能像allegr那样拉线时就把线推开,而不是要用鼠标点一下把线放下去才推开

网友A:
按着鼠标左键不放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着鼠标左键不放拉线??????

这样好累哦

网友B:
按一下F3再拉,就可以不用一直按着鼠标左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一下F3再拉,就可以不用一直按着鼠标左键了?

好像不行,拉线中直接把线推开,padsrouter都有这种功能,mentor好像必须要把线放下去才能把线推开,要么一直按着鼠标左键拉线

网友(点评):
我看不到你贴的图...

网友:
楼主说的是动态走线,Expedition PCB中确实只能一直按住鼠标左键才行,累啊,这点很不爽。

网友(2013-03-29):
看下走线的模式

网友:
没办法动态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