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16.6 只要修改器件的标号就会自动显示下划线???

楼主(2013-01-18):
我打了S001的补丁 ,但是只要修改器件的标号,还是会自动显示下划线,有没有人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请教解决方法?
谢过,,,

网友:
的确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bug

网友A:
这个是新功能,具体请看what‘s new in spb1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新功能,具体请看what‘s new in spb16.6

那怎么去掉呢,因为打印出来还是有下划线的,不好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去掉呢,因为打印出来还是有下划线的,不好看!!

选择右键user assigned reference ——》un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右键user assigned reference ——》unset

找到了,谢谢!!原来是选中这个器件,右键才有的!

但是每个都这样太麻烦了,有没有全局的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谢谢!!原来是选中这个器件,右键才有的!

但是每个都这样太麻烦了,有没有全局的设置?

混合框选也可以设置的!这个只有你手工设置编号的时候才出现,我认为每个器件都手工设置反倒是最麻烦的,比起这个;框选全部元件右键user assigned reference——unset根本就不算是麻烦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