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打印PDF

楼主(2013-01-18):
AD打印PDF时总是只能打印一页,谁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选择打印全部

网友:
将你需要打印的文件建一个prj,然后打印这个prj,就ok

网友:
PCB的话可以让它不同层打印到不同的页面上,要手动设置一下吧

网友A:
你导出来一个PDF文档,在打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导出来一个PDF文档,在打印吧

啊,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啊,导出来一个PDF文档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明白,麻烦啦

楼主:
谢谢楼上,明天上班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