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7MHzPCB板过孔开窗

楼主(2013-01-19):
我把板做回来了才看到,整个板过孔都没绿油,会不会影响接收与发射呢?谢谢

网友:
不会影响,过孔塞油主要是避免短路现象。对信号的性能没有影响。/ \1 m# j. N7 S9 U; Z
目前过孔阻抗都是不控的,如果在今后的设计中,过孔的阻抗起控后,也许会将此影响因素考虑进去。

楼主:
谢谢大虾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