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使用

楼主(2013-01-19):
1、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

2、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3、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4、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5、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的搞电平值

6、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包括: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

综合考虑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对下拉电阻也有类似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