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perties中电特性相关的设置和约束管理器中的设置有何关系?

楼主(2013-01-19):
我看到Properties中, 也有和Constraint Manager中类似名字的项目, 但是我在CM中尝试设置了几个参数后, 用show Element可以看到Properties attached to net下面有已设置内容的显示,但是选择Display或Edit-〉Properties后,同名的选项没有任何内容。是否PProperty的设置是为了兼容老版本的方式而现在新的设计可以不考虑?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就我用过的约束来看,貌似是在Edit-〉Properties里面可以设置的,你用Edit-〉Properties才可以显示出来,比如PINPAIR,连接方式啊,特殊间距什么的,但是用Edit-〉Properties命令不能添加的貌似就显示不出来。" r# e1 x1 x7 h3 K

楼主:
我稍微测试下的结果是用CM设置的, 在Edit->Properties里面看不到(尽管在Element info中看到的property名字完全一样),所以才迷惑无比阿。 我本来以为CM是一个高度集成的设置properies工具,软件运行还是靠property的参数设置,但实际上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请。 感觉上(不知对不对)Edit-〉Properties是旧的系统模式,新版本软件中有用的可能只有控制方面的Properties才在这里设,搞不明白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