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导入PCB时报错

楼主(2013-01-19):
   小弟画好原理图,检查好封装后,导入PCB时出现如下错误:不明引脚和加入class失败,强制执行又能导入,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看你的PCB封装加了没有

网友A:
封装没有匹配好,你重新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没有匹配好,你重新检查下

我重新检查了一下封装匹配,引脚都一一对应,重新建立PCB,重新导入,验证时,没有了错误提示。我装的是论坛上发的AD10精简版,也许是这个版本bug比较多吧。。呵呵

楼主:
PCB飞线问题。

引用 网友A:
封装没有匹配好,你重新检查下

大哥,我又遇到个问题:板子布完局之后,发现有些飞线貌似在无穷远处,下拉不到那个地方,搞了好久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望大哥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元件封装库,可能有些元件偏离原点了!

网友:
ctrl+A选择全部  然后m+s吧选中的全部移到中间位置,你就可以看到那个里面的器件了,然后再酌情调整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又遇到个问题:板子布完局之后,发现有些飞线貌似在无穷远处,下拉不到那个地方,搞了好久都不知 ...

有元件在工作区域以外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器件超出可视区域了,操作习惯问题

网友:
位号重命名时,导入到PCB会出现一直都有更新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又遇到个问题:板子布完局之后,发现有些飞线貌似在无穷远处,下拉不到那个地方,搞了好久都不知 ...

这个是你封装库文件某些元件的原点不对造成的
一般原点都设定在1脚或元件中心
你检查库文件吧
然后将原点改过来
保存后更新PCB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