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导入网表出错

楼主(2013-01-20):
不知哪位大仙可以帮忙看看这个是为什么呢?谢谢!
IPUP_ETCH FALSE;
RIPUP_DELETE_FIRST_SEGMENT FALSE;
RIPUP_RETAIN_BONDWIRE FALSE;
RIPUP_SYMBOLS ALWAYS;
Missing symbol has error FALSE;
SCHEMATIC_DIRECTORY 'E:/学习资料/cadence_practice/my_schematic';
BOARD_DIRECTORY '';
OLD_BOARD_NAME 'E:/学习资料/cadence_practice/my_pcb/DSP6713.brd';
NEW_BOARD_NAME 'E:/学习资料/cadence_practice/my_pcb/dsp6713.brd';

CmdLine: netrev -$ -i E:/学习资料/cadence_practice/my_schematic -y 1 E:/学习资料/cadence_practice/my_pcb/#Taaaaaa03712.tmp

------ Preparing to read pst files ------

#1   ERROR(24) File not found
     Packager files not found

#2   ERROR(10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netrev run on Jan 20 15:58:54 2013

   COMPILE 'logic'
   CHECK_PIN_NAMES OFF
   CROSS_REFERENCE OFF
   FEEDBACK OFF
   INCREMENTAL OFF
   INTERFACE_TYPE PHYSICAL
   MAX_ERRORS 500
   MERGE_MINIMUM 5
   NET_NAME_CHARS '#%&()*+-./:=>?@[]^_`|'
   NET_NAME_LENGTH 24
   OVERSIGHTS ON
   REPLACE_CHECK OFF
   SINGLE_NODE_NETS ON
   SPLIT_MINIMUM 0
   SUPPRESS   20
   WARNINGS ON

  2 errors detected
No oversight detected
No warning detected

cpu time      0:00:31
elapsed time  0:00:00

网友A:
有中文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中文字符.

谢谢,不过这下我改成英文了,好像还是不行,求解······
(---------------------------------------------------------------------)
(                                                                     )
(    Allegro Netrev Import Logic                                      )
(                                                                     )
(    Drawing          : dsp6713.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6.5P002                                      )
(    Date/Time        : Sun Jan 20 17:36:09 2013                      )
(                                                                     )
(---------------------------------------------------------------------)

------ Directives ------

RIPUP_ETCH FALSE;
RIPUP_DELETE_FIRST_SEGMENT FALSE;
RIPUP_RETAIN_BONDWIRE FALSE;
RIPUP_SYMBOLS ALWAYS;
Missing symbol has error FALSE;
SCHEMATIC_DIRECTORY 'E:/learning/cadence_practice/my_schematic';
BOARD_DIRECTORY '';
OLD_BOARD_NAME 'E:/learning/cadence_practice/my_pcb/dsp6713.brd';
NEW_BOARD_NAME 'E:/learning/cadence_practice/my_pcb/dsp6713.brd';

CmdLine: netrev -$ -i E:/learning/cadence_practice/my_schematic -y 1 E:/learning/cadence_practice/my_pcb/#Taaaaaa02008.tmp

------ Preparing to read pst files ------

#1   ERROR(24) File not found
     Packager files not found

#2   ERROR(10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netrev run on Jan 20 17:36:09 2013

楼主:
刷个屏,请大神帮忙瞅瞅啊······

网友B:
网表应该没导出来,allegro找不到相关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表应该没导出来,allegro找不到相关的文件

创建网表时好像没提示错误啊,建立allegro文件夹里面的东西如图中所示,不晓得是不是有了,第一次玩这个,麻烦瞅瞅啊,谢谢

网友C:
网表路径不对,导入时检查下是不是你导出网表的那个文件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创建网表时好像没提示错误啊,建立allegro文件夹里面的东西如图中所示,不晓得是不是有了,第一次玩这个, ...

网表路径不对,你的网表出在allegro文件夹下面,但是导网表的路径却设置在上一级,即my schematic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表路径不对,导入时检查下是不是你导出网表的那个文件夹。

谢谢,导进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表路径不对,你的网表出在allegro文件夹下面,但是导网表的路径却设置在上一级,即my schematic下面

谢谢,导进来了,呵呵

网友(2013-04-27):
引用 楼主:
谢谢,导进来了,呵呵

终于看懂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