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选择性导出DXF

楼主(2013-01-20):
请教给问高手, 我用AD画好了PCB,现在结构的要求导出个DXF,要求是只包含一些接口的位置以及需要出线接口的出线方向,但是我用AD的另存为选择另存格式为DXF之后导出的总是包含了所有的走线,所有的层, 如何才能有有选择的导出呢? 比如我只导出接口

网友:
你可也在AUTOCAD里面进行修改。只留你需要的信息,其他信息删除即可。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麻烦...我一般都是新建一个PCB...将结构方面需要的信息我都复制到新的PCB上面..在导出DXF文件...这就不用结构师再去一一辨认修改有用的信息了...

网友:
把结构需要的东西弄到一层,然后点L隐藏不需要的层,然后EDIT--SAVE COPY AS,就导出为DXF就行了,记得在后界面LAYS选项勾Currently Visible Layers,

PCL
顶!!把需要的属性,按L打开就OK了,后面注意只导出当前显示层。

楼主:
劳烦 斑竹 出面啦 多谢多谢  看来这个问题是AD的软肋了,希望AD能改进

PCL
4 楼的办法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劳烦 斑竹 出面啦 多谢多谢  看来这个问题是AD的软肋了,希望AD能改进

有很多方法的,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而已

楼主:
感谢各位高人指点,确实是可行的,感叹我的摸索耐性还是不够好呀, 老早发现在导出的时候有仅导出当前可见层的选项 可惜我不是用L给隐藏 而是用shift+s给单层显示 哎 一步之差 差了十万八千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