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文件如何加logo

楼主(2013-01-20):
各位大侠,

  请教一下,如果没有brd文件,只有gerber的art文件,想要在art文件中直接加logo应如何操作?

我试了一下,

1)在allegro中File--->import--->Artwork,然后在里面加入logo,在重新出gerber,但在在导入的时候整个层面class 就只能选Etch了。在cam350中再看的话好多属性都没有了,比如说SMT pad之类信息都 不能看见,不知道能不能用这种方法改gerber文件?

2)或者是在cam350里面改的话,我想把以前层面的logo文件复制到原来的层面,再保存输出.gbr文件。但是不知道复制以后是否可以粘贴到其他层?

楼主:
在cam350里面试了一下,可以把logo复制到其他层,move to layer到其他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