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取工艺边上的mark点进行贴装定位时,贴装坐标为何偏位?

楼主(2013-01-21):
最近工厂进行smt贴装时,零件坐标偏位。pcb为6联片,当选用小板内的mark点定位时,坐标正确,选用工艺边上mark定位时,坐标有很大偏差,贴装偏位。想知道工艺边上的mark在pcb制作过程中是处在那个环节?难道是后添加的mark?所以才有偏差?

网友A:
所有材料都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基于这种原理,线路板加工时都少都会变形,加之翘曲。就会带来一定偏差,设计时通常要求精密器件(pitch比较小的器件)加器件mark点,焊接时对位更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材料都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基于这种原理,线路板加工时都少都会变形,加之翘曲。就会带来一定偏差, ...

谢谢,在pcb制作过程中在那个工序中加入mark点?如果选取小板内的mark,贴装结果的偏差可以忽略不计,选取工艺边上的定位点,偏差太大,有的高达0.7mm,当然部分坐标也正确,以前重来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mark点是设计端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在pcb制作过程中在那个工序中加入mark点?如果选取小板内的mark,贴装结果的偏差可以忽略不计,选取 ...

晕,回复几次都不成功。。。
Mark点不是后续加入进去的,是和线路一起蚀刻出来的,由一整张铜皮将不需要的部分蚀刻掉。板内mark点也是如此。
如果偏差0.7mm,肯定是位置加错了,不可能偏差这么大的。涨缩问题,工厂在制作过程也会考虑的。成品会控制在+/-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回复几次都不成功。。。
Mark点不是后续加入进去的,是和线路一起蚀刻出来的,由一整张铜皮将不需要 ...

谢谢,后来以选取单板内mark为标示解决了贴装问题,猜想应该是选取的原点不同,导致其中一组mark有一定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