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带线的横截面是梯形么?

楼主(2013-01-21):
真实电路板制作完成后,其横截面会和polar 软件显示的微带线 上窄下宽 一样吗?

是否与镀种有关?

最近一款板子做剖面分析发现传输线 是上宽下窄,师傅说是镀金的缘故,如果这样那用软件算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

谢谢回答啊!

网友A:
生产出来的电路板,都是上窄下宽;目前加工电路板基本上是用减成法;蚀刻的时候在垂直方向蚀刻的同时,水平方向一样也要被蚀刻一部分,所以最终形成的线条是上窄下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产出来的电路板,都是上窄下宽;目前加工电路板基本上是用减成法;蚀刻的时候在垂直方向蚀刻的同时,水平 ...

腐蚀以后沉金不会改变外形,导致上宽下窄?

网友:
一样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