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面量测一个贴片电阻,阻值一直不停的跳跃,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1-21):
分析问题,有个精密电阻,在PCB上面,用万用表量测其阻值,发现数值一直不停的跳跃,换一个同样阻值电阻,量测,情况也是如此,一直不停跳跃,在另一个同样的PCB上面量测就很精确的显示阻值,这样可以断定是PCB的问题吗?不太想得通,有木有高手遇到类似情况的呀?帮忙分析分析啊?

楼主:
一直在线等解答!!!
顺便抢一下沙发,嘿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在线等解答!!!
顺便抢一下沙发,嘿嘿!!

把电阻都拆下来,对比一下看看有何不同,然后测量拆下来的地方量测对比有 和不同,如果不同就可以判断是PCB的问题啦。
建议去金柏泽或兴森快捷这样的厂家去做,可以保证板子本身质量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阻都拆下来,对比一下看看有何不同,然后测量拆下来的地方量测对比有 和不同,如果不同就可以判断是P ...

    OK,感谢回复~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你的那种情况。因为你在PCB上测量电阻的时候,不是测量被测电阻的阻值,而是测量该电阻和它所并联电路组成的网络静态电阻。由于该网络可能涉及到某些IC芯片内部电路等,所以在测量时,可能会出现楼主的测量现象。
    此时要确定电阻是否正常,可从PCB上取下来,再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B:
    在PCB上面测量电阻不准哈,取下来测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CB上面测量电阻不准哈,取下来测就对了

    感谢回复~~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