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上仿真40in走线TDR,曲线不平稳

楼主(2013-01-21):
siwave上仿真40in走线TDR呈现上升趋势,这种结果合理吗?

楼主:
谁给个解答么~~~

网友A:
第一:LZ 是否在差分终端接了100欧姆匹配呢?第二:建议提出SNP,到Designer里去测TDR,我喜欢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LZ 是否在差分终端接了100欧姆匹配呢?第二:建议提出SNP,到Designer里去测TDR,我喜欢这样。

两端都是port。每个port默认阻值:50ohm
到designer上看行吗?问题出出来的这个snp都不知道对不对
你有仿过1m的传输线吗?TDR是这样子的吗?

网友A:
两端每个port都是50ohm和终端的匹配应该不是一个概念。
第一:当要把一对差分信号提出到Designer中仿真时,都要在Designer中补上100欧姆的匹配的。所以终端的那两个port所设置的50ohm,相当于是时域反射计(TDR)的两个探针头,和100欧姆的匹配应该不是一个概念,是不同的。
第二:designer里面看TDR很方便,有专门的source和probe。
第三:我没仿真过那么长的传输线…………。但是TDR的趋势,最终肯定是趋向于终端所匹配的阻抗的。
以上全属个人看法,不敢保证正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端每个port都是50ohm和终端的匹配应该不是一个概念。
第一:当要把一对差分信号提出到Designer中仿真时, ...

siwave里面提取TDR和S参数
不就是进出口加port么
还要怎么做呢?

网友:
就像你平常提取S参数一样,生成SNP文件。然后designer里面有专门的TDR source和TDR probe。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端都是port。每个port默认阻值:50ohm
    到designer上看行吗?问题出出来的这个snp都不知道对不对
    你有 ...

    请把siwave的文件上传,我们才能帮忙看看

网友(2015-01-21):
    应该是正常的,传输线长了,反射系数会变小,反应为阻抗即为变大

网友:
    你要计算一下,40in的线,至少要用15ns看TDR, 设置为20~30比较合理。
    你这个TDR都没有走完,只看局部,无法做判断。
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网友:
    线长了,这是正常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