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电源层出正片,地层出负片??

楼主(2013-01-21):
可否电源层出正片,地层出负片??   我电源层出正片,地层出负片就没问题,,,但是这两个内电导均出负片子的话,就有出错出现,如下面ERROR: aborting film - Layer polarity of layer ETCH/VCC03 does not match film polarity of Negative. DRC may be unreliable   这是啥情况呀, 有经验的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叠构中设置和artwork的参数选择不一致导致的吧。改成一样应该没问题

楼主:
    恩,,,是这样的,谢谢提醒,,现在又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电源层出正片可以,,但是出负片就有DRC错误,,,DRC错误如下,,我在想是不是分割电源层哪里有问题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是这样的,谢谢提醒,,现在又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电源层出正片可以,,但是出负片就有DRC错误,, ...

提示上看,是电源的宽度设置为0造成的,可在CM中查看是否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