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entor模块复用操作步骤!

楼主(2013-01-21):
哪位大神可以详细说一下Expedition7.9.1模块复用的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吗?

网友:
不懂啦,只能低头路过

网友(点评):
什么不懂呀!

网友A:
我知道的有2种方式
1,不管什么网表生成的EE PCB工程,在PCB中直接复制已经布好局或者布好局和布好线的部分,那么粘贴时,相同部分也会自动出来,不会重复标号的。
2,可以DX复用,或者DX与PCB一起复用,比如已经做好一个完整工程,在中心库中有设置复用的。
如图

网友(点评):
感谢你的回答,复用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的有2种方式
1,不管什么网表生成的EE PCB工程,在PCB中直接复制已经布好局或者布好局和布好线的部分 ...

不用什么特殊设置,如果是方式2
在中心库设置好后。在PCB中注意一下LICENSE模式,设置复用许可LICENSE,那么放置元件菜单,就会有复用放置模式了。并且有复用部分,你可以放元件一样放进去了。

网友(点评):
我表示盗版软件貌似没有Licence的吧~

网友:
原来我用正版,我错了。

网友(2013-08-04):
那如果是 Expedition PCB 2004 呢?怎么使用相同电路模块复用???

网友(2013-11-05):
貌似只要位号图不变,信号线不变,在原来的工程上导pcb的话就不会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