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ae59d1d6a7081f0174aaca43872e60b0","traceid":"1a1c720a17590318630417452e7a6d","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15-10-21):
标准数据2.54mm,就可以,因为要考虑到屏蔽框的结构,及屏蔽框焊盘宽度,还有屏蔽框内部零件的高度,还有屏蔽框的SMT吸嘴的中心及吸取的大小等,,有设计问题事找我,有需求SMT加工也可以找我,6年设计研发,5年SMT加工,QQ3510784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想问下,这个数据是一种标准上的要求,还是你们设计经验上的总结?

我做的产品都是离SMT器件1MM,但是如果SMT器件有管脚是gnd管脚就是0.5MM

网友(2018-06-26):
    可以做到0.3m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