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使用遇到的问题,求各位帮助。

楼主(2013-01-21):
电路中用到7组光耦,测试的时候,6组都正常输出(高5V,低0V),但有一组输出是高5V 、低2V,很纳闷,配置都是一样的啊,这该怎么办,求各种帮助~

测试的时候已经把那一组的元件全部换完了,结果还是不行。。。。附上电路及PCB局部,有问题的是第六组。

这种情况该怎么检查,我现在在看PCB图,看是否组之间有差异

楼主:
用的光耦是HCPL-601M,

网友A:
先用万用表测测器件每个pin的对地阻抗,和其他正常六组比较,看看有没有异常,然后再进一步调试

网友B:
将R9换大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万用表测测器件每个pin的对地阻抗,和其他正常六组比较,看看有没有异常,然后再进一步调试

谢谢,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R9换大点看看

不是电阻大小的问题,其它六组都没问题的说

网友:
焊接结束后,洗板水洗一下

网友:
应该是没焊接好,接触不良,导致工作电流偏小,光耦另一侧电流偏低

网友C:
    PLC—O-接到哪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O-接到哪了呢?

    接PLC输出的负Com口,PLC_5接输出  (逻辑电平配置的是12V)

楼主:
    最新调试情况,先说之前情况,因为身边没有PLC就用的单片机的推挽输出,两管脚构成10v压差(管脚配置的是推挽输出),结果就造成了描述的情况(这说明我板子做的有问题)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编码器(身边只有这玩意了)12V输出,结果都正常了。。。。
    看来是驱动不行。。。。

    但是我板子哪里出问题了呢,其余6组都可以,只有一组电流小了,求大神指导,谢谢了~~~

网友D:
    驱动能力不够,线路过长?加上拉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能力不够,线路过长?加上拉电阻试试

    恩   是我给的驱动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是我给的驱动不行

    加上拉就能解决问题么?
话说1个信号去驱动7个pin确实很难,我一般都会加上244之类的驱动器件保证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拉就能解决问题么?
    话说1个信号去驱动7个pin确实很难,我一般都会加上244之类的驱动器件保证驱动能 ...

    不是,是驱动源的问题,使用不当,欢乐一个驱动力强的驱动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PLC输出的负Com口,PLC_5接输出  (逻辑电平配置的是12V)

    我看了一下规格书,应该是PP5是输出吧?你再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一下规格书,应该是PP5是输出吧?你再确认一下?

    对的,现在问题搞清楚了。是驱动不足造成的。但是我觉得我板子做的也有问题,还在调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