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导出GERBER.

楼主(2013-01-21):
LAYOUT导出GERBER.(我好不容易把每一层设置完,突然发现没有Hatch -Flood All,\.怎么办?导出GERBER是输出这些吗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影响的,你重新灌一次,再出gerber好了!

网友:
这个有关系吗??不太清楚 那就重新灌 在出啦

网友:
1.设置好gerber以后在灌铜也是可行的,灌铜顺序对出gerber没影响,放心的出
2.钻孔参考层怎么出了两层,要是通孔的话,一个钻孔顶层就够了,因为孔是贯穿整个板的,两层就出重复了。但是,有盲埋孔的除外,除了正常的钻孔参考层,盲埋孔要单独有钻孔参考层。